三菱H网模块铜轴电缆接头类型?

楼主(2015-07-18):
有一个Q系列H网模块 可是铜轴电缆接头没有了 请教下 能用普通的 视频监控上的接头吗 铜轴电缆应该是通用的吧! 在线等待 谢谢!
每天一点点

网友A:
和普通视频线是通用的。

楼主:
需要接头外面那个电阻吗?
每天一点点

网友B:
BNC的接头,头和尾需要终端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