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要想让FX1N的PLC所有继电器一起动作,要什么指令

楼主(2015-07-18):
想知道,要想让FX1N的PLC所有继电器一起动作,要什么指令

网友A:
传送指令MOV

网友B:
,K10根据你的输出点数更改

网友C:
MOV 多一点FMOV
菜鸟努力中

网友D:
原来用FMOV指令,学习了

网友E:
用zset也可以,
Ld x0 zset y0 y17

网友F:
LDM0 SFTL M8000 Y0 k27 k1

网友:
ld m8000
fmov k15 k1y0 k32
实验过,OK的
要么你就修改成
ld m8000
dmov k??? k8y0 需要计算???当中的值,比较麻烦比如4095可以从Y1到Y14吧
下载积分:+1(最远是多远) 真诚感谢!
下载积分:+1( ) 是Y0 至Y14

网友G:
用MOV指令MOV KFFFFF K8Y0或者用区间置位指令zrst Y0 Yn
下载积分:+1(最远是多远) 真诚感谢!

网友H(2015-08-21):
很多种方法,MOV,FMOV 都可以做到

网友I:
这个动作很容易实现。但毫无实用意义。
于英剑

网友J:
ld m8000 inv out y0out y1等

网友K:
MOV K??? K1Y0中,第一个K即K???代表的数值是由二进制转换过来的的十进制数目,第二个K即K1Y0代表的是组数。
打个比方 MOV K4 K1Y0代表的意思是K4(十进制)=0100(二进制),即Y3输出,K1Y0代表由Y0开始到Y3的一个数组,如果是K2Y0,则是Y0到Y7。
楼主要控制Y0到Y14则,指令应该是MOV K32767 K4Y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