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帮忙,教教如何完成这个作业(三菱PLC)

楼主(2015-07-18):
丝杆先移动100mm停下,然后再移动20mm,气缸压下,气缸上升后,丝杆再移动20mm,气缸再下来,如此循环4次,回原点。请问下这程序怎么写?初学,望赐教,可发我邮箱
1329732913@qq.com

楼主:
用步进电机

网友A:
三菱的 SFC 一步一步写就是了,

网友B:
思路这样,可以用顺控程序控制步进或伺服电机的运转,当然要计算电子齿轮比,算出所需脉冲数。然后用一条脉冲命令(如三菱的PLSY)驱动,中间的不同脉冲数用同一数据寄存器驱动即可。
如果你是搞机械的,那你就请人编吧,毕竟这是一个行业,同样需要专业知识。

楼主:
谢谢大家,也在琢磨中,因基本没接触过这方面程序,还是希望大家多提宝贵意见

网友C:
三菱PLC编程手册有实例的亲 或者百度文库 先自己看下不然给你也看不懂

网友D:
用步进指令编不是很简单吗?用伺服反而复杂了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自己动下脑,认真思考下,如果不想动脑也不想动手的话,劝君“回头是岸”
4楼说的对,楼主的课题就是一个基本的顺序控制,慢慢的动脑想想就做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