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P1E可以连什么样的定位模块

楼主(2015-07-19):
因为之前选择是继电器输出,但现在想控制二个步进电机,要加定位模块吗。

网友A:
欧姆龙现阶段没有与之配套的定位模块可以换成晶体管的PLC

网友B:
cp1e plc只有30点以上才可以接扩展模块,我接触欧姆龙有段时间了,好像没看到cp1e支持有定位模块

网友C:
CP1E不支持扩展定位模块.

网友D:
从成本上来说更换一个CP1E晶体管的PLC好像也更划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