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欧姆龙 CJ1W-AD081 模块调整偏移和增益

楼主(2015-07-19):
麻烦各位老师有没有知道 欧姆龙 CJ1W-AD081 模块的调整偏移和增益的调整方法,手册上介绍的是用的编程器调整,请问能在编程软件CX-Programmer上调整吗?在CX-Programmer上可以直接设置D20000 D20001 D20018这些,就是不知道调整偏移和增益用什么方法。

网友A:
编程器调整应该是对编程器进行操作,程序辅助
没有编程器的条件,那怎么调整偏移和增益。手册上也没说用程序调整,没介绍用程序调整的方法,台达的倒是有通过程序调整。
一点一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