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3U IO板坏了 电源灯不亮

楼主(2015-07-19):
经确认IO板坏了 请问有遇到过的吗?或者哪位可以给说说 咋修 谢谢!!

网友A:
如果电源灯不亮
检查一下是否有短路的地方。有时短路会造成电路保护。
清理后还是没办法的话,最好找一块二手板子换掉。

网友B:
拿去维修。不会啥都自己干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源灯不亮
检查一下是否有短路的地方。有时短路会造成电路保护。
清理后还是没办法的话,最好找一块二手板子换掉。
检查过了 没有发现短路的地方 端子上测量24v正常 代换电路板试过了 是io板的坏了 请问电源板与io板连接的9针插座 是怎样定义的 电压是多少?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