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19):
最近在试两个 Q03UDEcpu内置以太网通信,两台Q03直接用网线连接起来,相互通信的问题:
参数设置肯定没有问题:
1、.active端PLC,有MODE、OPEN、CLOSE、SEND、RCV这些指令
2、passivePLC端,有MODE、OPEN、CLOSE、SEND、RCV这些指令
目前为遇到的问题是:active端接收passive端数据正常;但是passive端接收active端刚开始正常,当passive端run stop切换几次之后,passive端接收的数据 就开始跳动、乱序了;白天的时候没有找到原因;现在回家看资料;感觉是passive端程序里面有MODE、OPEN、CLOSE导致的,明天继续试验
不知道有遇到过类似问题的朋友们,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A:
没遇到过类似问题,可以提供手册参考 http://down.ymmfa.com/?id=330

楼主:
谢谢管理员同志,如果你有用过内置以太网的 套子通信,请问需要为注意些什么呢?
比如为问题里面写的 主站程序 和从的程序,思路对吗?

楼主:
你的资料太老,找不到这种通信
不过还是谢谢
引用 网友A:
没遇到过类似问题,可以提供手册参考 http://down.ymmfa.com/?id=330

网友B:
没有用到过以太网直接通信,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