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19):
在FX3U上面接入3个FX2N-10GM定位模块,共控制6轴驱动;同时动作时PLC自带3轴与模块3轴不同步,模块3轴是同步的但一起滞后PLC3轴;FX2N-10GM使用表方式定位控制,由PLC发出定位表定位程序号。
1.请问怎么解决模块3轴的滞后延时问题?模块控制设置参数与PLC3轴的参数一致。
2.模块偶尔出现定位回零失败是什么问题?使用回零指令和绝对定位回零都一样有失败问题,但其它定位指令没有出错

请教高手!

网友A:
没有绝对的同步!PLC对10GM  20GM  传输数据过多时,肯定滞后严重,简化程式,一次少传数据量,过多了超过扫描时间,PLC还报错呢! 说不定你用的是假3U!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B9%A4%BF%D8%B2%CC%C9%FA  欢迎光顾我的淘宝,更多更全三菱产品供应!

楼主:
感谢答复!
另请教,PLC和模块没有问题,相对模块读写指令TO/FROM与传送指令MOV,那个传输速度快一些?只有3个模块,PLC监控时间没有超出200ms,模块的动作延时怎么会有这么大?
精益求精

网友B:
6轴还是Q系列的好些!比较稳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答复!
另请教,PLC和模块没有问题,相对模块读写指令TO/FROM与传送指令MOV,那个传输速度快一些?只有3个模块,PLC监控时间没有超出200ms,模块的动作延时怎么会有这么大?

内部mov指令当然要快很多,TO/FROM 是PLC里处理最花时间的指令之一,如果是争对读写模块的话,这两指令估计差不多!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B9%A4%BF%D8%B2%CC%C9%FA  欢迎光顾我的淘宝,更多更全三菱产品供应!

网友A:
有些人写定位程式时,喜欢把所有的位置和速度,在启动时一次性全传过去,如果定位有10多段,这个数据量就有点多了!程式虽然方便明了,但处理起来响应就慢!如果在人机里设定数据时,就直接传过去,启动定位时不传这些数据,就处理快点,当然程式就会写的要麻烦点!各取所需!人做的事少了,机械做的事就多了,人做的多了,机械就可以少做点,呵呵!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B9%A4%BF%D8%B2%CC%C9%FA  欢迎光顾我的淘宝,更多更全三菱产品供应!

网友C:
小PLC都是这样,肯定又延时

楼主:
感谢各位的答复!

看来带定位模块的控制就这样了

以前使用多轴的PLC直接控制8轴时没有这个现象,也是设计前考虑不周
精益求精

网友A:
用1PG就不会这样,10GM/20GM可独立运行,所以跟不上节拍,特长是可以接手脉!做插补,你要同步选型失败!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B9%A4%BF%D8%B2%CC%C9%FA  欢迎光顾我的淘宝,更多更全三菱产品供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