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个项目可行性与方案

楼主(2015-07-20):
一条传送带,上面经过一个圆壳体,请问用什么方法能把圆的外径量出来,精度在0.05之间,测量结果OK传送带继续走,NG的就气缸顶出去,机械式的还是用视觉测量,或其它方法?

网友A:
工业相机~~~~~~

网友B:
传感器啊可以检验直径的 OMRON 基恩士的都有 问下他们即可

网友C:
基恩士有这样的传感器!

网友D:
机器视觉和机械式精度不高,精度在0.05之间,估计很难!我建议用位移传感器。我做过这样的设备!

网友E:
我做过类似的项目,用的是基恩士的激光测的,精度好像是0.00001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做过类似的项目,用的是基恩士的激光测的,精度好像是0.00001
高大上,据说要8K刀这个传感器

网友E:
要看楼主测量是速度,我当时做的是最高1分钟200个,如果精度不高,速度不很快,应该一些便宜的激光也能测量

楼主:
1分钟20个左右

网友G:
把实物照片发上来 以及传送方式

楼主:
这是产品图,安装位置放在车床旁边,操作工,车完之后,放在传送带上,自动检测。

网友H:
机械方式止通规,便宜,精度高

网友E:
呵呵。。。呵呵。。大问题,圆是回转体,要检测是整个外型那就必须旋转,我知道我理解对不对。。。。

网友E:
看有没有一种类似光栅的激光,可以检测到整个面,就能直接检测

网友E:
相机就别想了,精度都在1mm

网友I:
用基恩士的激光测径感应器

网友E:
好像基恩士没有能测楼主给出那么大直径的

网友J:
简单考虑了一下,给你个思路:用一个对射光电传感器,传送轴处安装一高精度编码器,对射光电检测物件的前端,上升沿启动高速计数器开始计数,光电的下降沿结束高速计数器,算出编码器脉冲数,最后计算直径,不知是否可行
夜游神

网友E:
楼上好生猛。5个丝的精度用算的,还是光电。。。。。。。这个东西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测量整个圆周,而不是某一处的直径。

网友J:
“楼上好生猛。5个丝的精度用算的,还是光电。。。。。。。这个东西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测量整个圆周,而不是某一处的直径。”
你没见过有一种叫“激光光电传感器”吗?编码器的应用好了5个丝的精度有问题吗?
夜游神

网友K:
其实可以采用两个激光位移传感器对射方式安装在流水线两侧,让圆壳从中间穿过,两个传感器的检测值相加与标准值对比即可知道是否合格,不知道你流水线速度多快,若是传感器来得及反应,工件可以边传送边检测,检索两传感器的最小值相加便是工件的最大直径,当然前提是两传感器位置要安装到位,不能有偏差。另外根据传感器的检测范围、品牌,单价从6000~2w+不等,不知道你的老板是否愿意。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无独有偶啊

网友L:
好像压缩机上端盖

网友E:
引用 网友K:
其实可以采用两个激光位移传感器对射方式安装在流水线两侧,让圆壳从中间穿过,两个传感器的检测值相加与标准值对比即可知道是否合格,不知道你流水线速度多快,若是传感器来得及反应,工件可以边传送边检测,检索两传感器的最小值相加便是工件的最大直径,当然前提是两传感器位置要安装到位,不能有偏差。另外根据传感器的检测范围、品牌,单价从6000~2w+不等,不知道你的老板是否愿意。

这种做法应该是最合适的,基恩士的测圆传感器就是这样的,但是好像没有楼主工件这么大直径(继续发表个人观点,这个东西是的测量整个圆周,而不是某处的直径),楼主贴的照片要么是压缩机上的盖子,要么是汽车上的一个什么东西的盖子(见过但是忘记了),直径应该超过150mm。

网友M:
话说从楼主的堆放方式来看,精度要求肯定不大,精度要求高的话机加工面稍微有点碰伤就不对了
然而老板或者公司的工艺要求想装逼下,硬要监测圆周精度,骗骗客户。
Am I right?
另外可以用三把位移尺分隔120°做三点测圆,通过计算方式得到圆直径和 圆与工装的同轴度
可以选择精度0.01的位移尺,再加上工装,气缸等辅助设施,成本应该再2w左右
但是定位和速度方面在工装设计的时候需要好好考虑下

楼主:
引用 网友K:
其实可以采用两个激光位移传感器对射方式安装在流水线两侧,让圆壳从中间穿过,两个传感器的检测值相加与标准值对比即可知道是否合格,不知道你流水线速度多快,若是传感器来得及反应,工件可以边传送边检测,检索两传感器的最小值相加便是工件的最大直径,当然前提是两传感器位置要安装到位,不能有偏差。另外根据传感器的检测范围、品牌,单价从6000~2w+不等,不知道你的老板是否愿意。

这个方法我也想过,但台阶的高度只有3MM,安装空间不知道够不够,还有激光对射时只要求能检测它的台阶外径。

楼主:
对的,是空调压缩机外壳,外径在110。.35,公差要求正负0.05

网友N:
两个激光位移传感器联合测量,
计算位移值应该可以的

网友K:
我用过的一款
附件: zx1_ds_c_3_1.pdf (2688 K) 下载次数:21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