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用变频器改善空压机启动

楼主(2015-07-20):
我单位有一台往复式空压机,电机是15KW,启动是接触器控制直接启动。现在的问题是,频繁启动后接触器触点经常烧坏,热保护会经常动作。想用变频器控制启动,改善上述状况,不知可不可行?祈盼有高人指点。

网友A:
没必要,接触器换好一点的牌子,施耐德或者西门子,触点容量选择65A,就是启动电流。

网友B:
可以,加个压力变送器,减少频繁启动应该还能节能,

网友C:
加变频器肯定好啊,在加装个压力变送器,可以恒压,好处多多,改起来也不麻烦

楼主:
一楼兄台,65A是接触器的额定电流吗?

网友C:
15KW选什么65A,水货还差不多,正常就选40A足够,就是电机的额定电流

网友D:
任何一个降压启动动可以 星三角启动时间长点 或是用软启动器 没必要用变频器

网友E:
直接换个好点的接触器好了。60A或以上的合适。

网友F:
肯定是可以的,还节能呢,还有种解决方案是加储气罐或加大储气罐,会减少空压机启动的次数

网友G:
肯定是可以的

楼主:
如果用变频器加压力变送器做恒压供气,如何实现?原来的电机要换成变频电机吗?祈盼高人指点!

网友C:
变频器带PID功能,电机什么的都不要动,就是把以前接触器启动部分换成一个变频器,有兴趣加QQ聊

网友H:
用变频器有很大的好处,就是节能,软启动。像空压机一下启动的时候能耗很大。

楼主:
往复的空压机也可以做成恒压供气吗?

网友I:
可以用变频器,用远传压力表比用变送器更省钱,

网友J:
有钱换软启动 没钱换好的接触器

网友K:
活塞机不建议改成变频,空压机节能主要利用负荷余量使其工作在较低频率,频率降低相当于轴功率降低,但活塞机润滑供油与转速有关,频率太低导致供油不畅会烧轴瓦。一般可以用在微油螺杆机上,下限频率控制在15HZ(不能太低,主要怕电机散热不佳导致过热),这样可以有很大的节能区间。但如果你的空压机配置余量不够机器基本工作在50HZ,就没有改造的价值。改造原理:压力变送器+变频器。活塞机只是为解决启动电流过大可用软启动即可。

网友L:
18楼分析的很到位,
独自漂泊

网友M:
用变频器当然好,就是太贵,从经济的角度讲,改成星角启动更好。

网友N:
电机启动频敏,说明负载较重,要不就加储气灌,这样就可以减少负载变化。从而减少启动。或者,减低输气压力,

楼主:
18楼讲的很好

网友O:
空压机启动频繁,是用气量大造成的。
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加一个1--2立方的储气罐。可以降低电机启动次数,延长接触器和电机的使用寿命。
另外也可以再买个7.5KW的空压机,对一部分设备供气。
星-三角启动,不适合用在往复式空压机上。因为,除了第一次启动外,其余都是带负载启动,降压后的起动转矩只有全压时的1/3,都不知道能不能转的动。

网友P:
当然是可以的,也不必使用恒压供气,我们公司是用变频器控制空压机
永远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