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功能信号转换器是什么

楼主(2015-07-20):
[attachment=137477] 什么鬼。查不到任何资料
一点一滴

网友A:
称重传感器?

楼主:
怎么用的,输入信号。。。。。求解
一点一滴

网友B:
E+E-,传感器激励(电源),S+S-,传感器信号。GND,未知,估计是传感器电缆屏蔽地。你这个应该是可以同时带2个传感器的设备。
V---GND,变送器的电源了,估计12V或24V。
+ - ,这个不知道,有可能是20mA电流输出,也可能是5V(或其它)电压输出,也有可能是RS485通讯。
测试下了。

楼主:
niub,说的很对,配合称重传感器使用。
一点一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