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20):
小弟最近在搞安川的控制器MP2310,最近准备开始编写梯形图,但是感觉没法下手没有头绪。
主要是不知道梯形图的框架该怎么搭建,比如系统的哪些部分需要放在高速图里,那些放在低速图里,通讯放哪,示教和手动等的功能。
小弟一直自学PLC,是个菜鸟,感觉从一个整体去考虑搭建框架,目前来说对我有点困难。希望各位大神帮帮小弟。

网友A:
为什么不用自己熟悉的PLC?
帮老板做的项目,用的就是安川的控制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般原则是,与运动指令控制无关的象通讯等控制写在L梯图,运动控制写在H图面。

有机会欢迎来安川客户中心学习。

安川的运动控制器可不可以全用梯形图来编程?也就是一个项目只用梯形图就可以完成?总线的和脉冲的编的程序本身是不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