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2自由格式通信

楼主(2015-07-20):
这样写只能收不能发,请问该怎样写才能收一次发一次

网友A:
加个时间调度

网友B:
发送完毕再接收

网友C:
发送与接收一定是要错开的,不可双同时进行,你那样写也可能是间隔时间太短,PLC指令反应不过来啊。
相信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