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疑问

楼主(2015-07-20):
三菱的程序用编程软件打不开是怎么回事?

网友A:
重新装软件,再不行换系统

网友B:
目前软件有不同版本的。
比如有GX DEVELOPER做的,这个只能打开它自己的程序
还有GX WORKS2的,这个可以打开自己的。或者在打开其他格式数据里打开DEVELOPER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