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PLC检测电压在触摸屏上显示

楼主(2015-07-20):
请问各位,有做过用PLC检测电压在触摸屏上显示的吗?
做这个要那些器件呢,程序该如何做呢,望各位可以指点一下,或给个相关程序看看
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A:
电压电流,有现成的标准型号变送器
输入到PLC的模拟量输入模块
在PLC中计算,换算出实际值
在HMI中对应上PLC的内存就可以了

网友B:
程序很简单,你是用什么厂家的PLC,编程不一样,用三菱的话,可以给我邮件
851227228@QQ.COM

网友C:
那你的买个电能模块,能测量,通过通讯给PLC

楼主:
用三菱plc请问如何做呢

网友C:
就是要写通讯,不麻烦,通讯例子论坛有很多

网友D:
可以用以下器件,互感器,变送器,AD模块
工控小a

网友E:
电压检测的是一定要有,看你想用通讯还是AD模块了。

楼主:
楼上的可以具体说一下吗

网友F:
变送器,模拟量输入模块 通信电缆 触摸屏 PLC

网友G:
如果你的PLC用的是三菱,可以直接使用电能测量模块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如果你的PLC用的是三菱,可以直接使用电能测量模块
什么电能测量模块啊? 不用编程的吗?

网友I:
加模拟量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