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 plc 软元件在线测试,PLC无反应

楼主(2015-07-20):
三菱fx3u PLC在线测试,PLC的输入输出没反应,是什么原因,PLC上传下载都没问题,程序输入PLC后,直接接x0,输出有反应。用电脑软元件测试,PLC无反应,望高手解答下,万分感谢!

网友A:
格式化以后,重新下载程序看看

网友B:
软元件强制 要看 线圈 是 ( y0 )的还是 [ y0 ]de 圆括号的是强制不了的 还有输入 有实际输入接线的也是强制不了的

网友C:
测试的话,PLC中不要有程序,有可能会出现冲突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

网友D:
PLC切停止模式就可以强迫输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