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使用绝对值伺服时在PLC上一般怎么实现清零

楼主(2015-07-21):
我现在使用一套绝对值伺服,通过485通讯的方式将绝对值的数值读到PLC里面记录当前位置,可是我的伺服在运行过程中可能会需要一直往一个方向跑(注:不是一直跑,但是可能会一直往一个方向),而且伺服出力端装了一个22.5:1的减速机,工作台是圆盘式,我在伺服里设置绝对值的方式是多圈式,那么如果一直往一个方向跑的话,最终数值会出现冗余、跳零,这就需要我在之前就找机会进行归位清零,请问各位大神一般是用什么方式清零的,伺服的接点上是否有这功能,伺服上面的误差清零能否对绝对值的数值造成影响,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你用485读取了绝对值数据,就说明你使用了通讯功能,可以使用485口发送清零指令清除多圈数据.我估计你可能使用的是松下或者安川的伺服系统。如有需要可以留下联系方式。

楼主:
用的三协的伺服,说明书中只讲到了怎么读数据。。。。

网友A:
应当可以通过通讯口清零的,你可以向厂家的技术支持问问,一定可以通过通讯口清零的,不然调试软件上的清除多圈数据是如何完成的?

网友B:
不知道你的这个牌子是怎么样的,台达是可以取消溢出实现循环,你可以问问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