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21):
请教三菱Q系列PLC时间能否通过程序进行校准,比如在触摸屏上输入当前日期时间,修改后对PLC当前时间进行校准,如果可以,请问相关的软元件是多少?谢谢!

网友A:
引用楼主syking1234于2015-07-21 10:33发表的 PLC时间校准 :
请教三菱Q系列PLC时间能否通过程序进行校准,比如在触摸屏上输入当前日期时间,修改后对PLC当前时间进行校准,如果可以,请问相关的软元件是多少?谢谢!

网友B:
我也看很多资料,查清楚

网友C:
可以啊。你直接将新的时间写给时间寄存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