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21):
USB-SC09-FX与PLC连不上,数据线是USB 至RS422的线,怎么办~~~
是不是W7的64位不支持吗?

网友A:
我就是win7   64位,可以连接。

网友B:
USB-SC09-FX 这种线也有很多版本,俗称1代,2代,3代。

最新出来的是可以支持的,WIN8-64位我都试过。

但如果是以前出来的,黑色的那种肯定不行。黄色的应该有一部分行,一部分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SC09-FX 这种线也有很多版本,俗称1代,2代,3代。

最新出来的是可以支持的,WIN8-64位我都试过。

但如果是以前出来的,黑色的那种肯定不行。黄色的应该有一部分行,一部分不行。

是黑色的,,,怎么办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黑色的,,,怎么办啊~~~

换条新的
QQ:532904130

网友D:
搞工控的不懂电脑真可怕,线的驱动与转换用的芯片有关的,不知道线的芯片型号用驱动精灵.转换线要不就是台湾的PL2302 PL2303要不 就是美国的FDT232等等.

网友E(2016-04-17):
引用楼主再见理想于2015-07-21 11:39发表的 问一下,W7的64位能用【USB-SC09-FX】的驱动 :
USB-SC09-FX与PLC连不上,数据线是USB 至RS422的线,怎么办~~~
是不是W7的64位不支持吗?

你好,请问你的64位系统驱动解决了吗,我有两根数据线,一个黑色的,一个黄色的,都不行呢。。
电话/微信:13401338952    滕工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win7   64位,可以连接。

你好,可以把你的驱动发给我试一下嘛,我一根黄色的一根黑色的都不能用。
电话/微信:13401338952    滕工

网友F:
可以用的

网友G:
没问题啊,我也用的64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