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21):
手动正反转都可以,就是一回原点1PG就报错。谢谢!

网友A:
你可以在线连接PLC检测一下报什么错,再根据情况排除。

网友B:
用指令读出来错误信息,在手册查找解决方法

网友C:
定位模块ERR指示灯亮?
参看#29错误信息寄存器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在线连接PLC检测一下报什么错,再根据情况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定位模块ERR指示灯亮?
参看#29错误信息寄存器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指令读出来错误信息,在手册查找解决方法

网友D:
应该是设置的问题,我记得有一个加减速时间设小就了报警
  • 下载积分:+1(g1b2m3) 真诚感谢!真的是,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