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21):
来说说经验,比如控制线路, 主线路,有什么好的要遵守胡的规则吗

是好上个图。

在线等。

网友A:
我还是用的老规则哟。

网友B:
按图纸页码是一种,还有其他。
工控小a

网友C:
你想學日規的還是歐規的???

网友D:
没有国标吗

网友E:
线号的标注一般以奇数标识,如:1、3、5、7,对于复杂电路,为更好的区分各线号的归属,可在百位或千位(根据具体情况)作为某独立电路的分支线号标识,如:101.103 、201  203  205  百位的1、2分别表示某一部分的分支号,而十位与个位则表示在这个分支下的线号。这样根据最高位的线号数很容易区分此电路属于哪一部分。而后面的各位数值则表示线路的具体位置
    并不需要将各分支线号全部使用,如某一分支的线号用到155,此分支即结束,则157——199号可以不使用。而下一分支则以201开始编号,以此类推
    对于主电路,从三相四线来的电源一般表示为L1  L2  L3  N,经过电源开关后应该表示为A  B  C  N,而各主电路的分支为A1  B1  C1  N1、A2 B2  C2 N2,等等
    接触器后直接与电动机连接的线号,一般标识为:U  V  W ,在有多台电动机时便于区分,标识为:U1  V1  W1,U2  V2  W2,U3  V3  W3  等等
  • 下载积分:+1(flyfeky) 热心助人!
  • 永远年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想學日規的還是歐規的???

    先来个简单的标法,让人看明白就成.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线号的标注一般以奇数标识,如:1、3、5、7,对于复杂电路,为更好的区分各线号的归属,可在百位或千位(根据具体情况)作为某独立电路的分支线号标识,如:101.103 、201  203  205  百位的1、2分别表示某一部分的分支号,而十位与个位则表示在这个分支下的线号。这样根据最高位的线号数很容易区分此电路属于哪一部分。而后面的各位数值则表示线路的具体位置
        并不需要将各分支线号全部使用,如某一分支的线号用到155,此分支即结束,则157——199号可以不使用。而下一分支则以201开始编号,以此类推
        对于主电路,从三相四线来的电源一般表示为L1  L2  L3  N,经过电源开关后应该表示为A  B  C  N,而各主电路的分支为A1  B1  C1  N1、A2 B2  C2 N2,等等

    不错, ABC 不是UVW吗?

网友F:
    找个国内的图纸参照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G:
          参考别人的图纸。

网友H:
    5楼的老师讲的特棒,点个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