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问题,大神求助啊!!!!(已解决)

楼主(2015-07-21):
[attachment=137592][attachment=137593]如下图所示,在PLC程序中设置了M1,触摸屏软元件也设置了M1。但运行的时候按触摸屏,PLC就是没有输出 。求大神解答疑惑啊!!!!

楼主:
触摸屏RS422接口已经和PLC RS422接口相连,不存在连接问题!求大神解答啊。。。。。

网友A:
1、把X换成M。X是接硬件条件的,比如按钮,传感器。
2、把点动换成置位,或者位反转。点动只有一瞬间,就算成立,你也看不出来。

网友B:
X是PLC输入点,不能程序控制。。。。。如果你换成M也不起作用,要么没运行,要么没程序

楼主:
仍然存在问题不能解决。。。。这么简单的程序 运行不了我也十分郁闷。。。。。。。。。大神求解答

网友C:
应该是人机与PLC没有通信上。你先检查通讯设置。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已经查出来了,是人机界面和PLC连接线断了,导致无法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