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6安装后新建工程初始化失败

楼主(2015-07-21):
886安装后新建工程初始化失败,下载多次,安装多次均不成功,请教大神该怎么破

网友A:
在32位操作系统下安装
GX Developer V8.86编程软件安装方法如下:
A:先安装本目录下"EnvMEL"目录中的SETUP.EXE文件(若已安装可直接跳过此步)。
B:再安装本目录下的SETUP.EXE文件。
C:在安装过程中"监视专用"不要选择,否则软件只能监视不能编程。
另外先暂时关闭杀毒软件。

网友B:
我今天没安装上,安装到 GOT USB到90%就退出安装了!

网友B:
请指教哪里出了问题,我的电脑XP系统32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