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大神。光栅保护

楼主(2015-07-21):
我现在用的三菱PLC,程序要求加光栅保护进去。求程序实例//。。。。

网友A:
加到停止就可以用了

楼主:
但我加了没用啊?

网友B:
光栅保护最好接继电器,触发时能切断相应的电源。

网友C:
看你用于什么场合,如果是机器人系统接暂停就行啦,不一定都接急停。

网友D:
ab接點有沒有弄錯

网友E:
但我加了没用啊?
证明没加好。需要加到触发电路,触发停止并且报警。

网友E:
楼主:
从二楼,你的图片看:
急停和光栅同时动作才会停止,你确认:这个是你的要求吗?

网友F:
程序里的光栅保护不可靠,响应时间也慢,用安全继电器直接切断动力源比较可靠

网友G:
光栅的控制位没有在监控上反应可能的原因:
PLC输入地址与实际不符;光栅没有调整好光点(光栅上也会有相应的指示灯标记);外部连接出错、

网友H:
急停跟光栅作用都可断开后面输出,还有光栅是信号,挡住有不当马上没有,感觉上面那个程序,你直接复位M84更好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光栅保护最好接继电器,触发时能切断相应的电源。
如果光栅有两路信号可以一路进PLC,另一路带个继电器切断相关电路

网友J:
引用 网友E:
楼主:
从二楼,你的图片看:
急停和光栅同时动作才会停止,你确认:这个是你的要求吗?
逻辑没错,两个条件串联,只要一个不满足就会停止

网友K:
先确认 光栅的输出有无信号,再确认接线是否成回路。如果以上正确 确认点地址有无搞错。

网友L:
先观察plc输入点X4信号切换是否正常,且光幕一般采用常闭点接法,然后检查程序。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M:
最简单的方法,
外部接线与非常停止信号接在一起。
非常停是如果是常闭,光幕信号串联,常开,光幕信号并联。

网友N:
急停 闭点
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