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通信问题探讨?

楼主(2015-07-21):
台达plc,一般情况下都是自带的九针串口在加上一根usb转232的线就可以实现通信了,两根线太麻烦了,有没有一根线直接可以和电脑进行通信的啊,什么型号的线啊?有没有大神知道的啊!

网友A:
市场有卖USB的线,几十元一根

网友B:
呵呵。。。呵呵。。。麻烦。。。这也叫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