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请问三菱梯形图左边P1 P2 P3 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5-07-21):
如题,请大神赐教。

网友A:
指针
QQ:532904130

网友B:
举例ld x0 cj p1,表示x0接通后程序跳转到p1,执行p1后面程序。

网友C:
多看看资料吧

网友D:
跳转或子程序的指针。

网友E:
这个编号是指针编号,你可以用CJ指令来跳转到某个编号上
,具体举例见我前排的前排的前排

网友F:
程序跳转的标号,程序里也有对应的,条件满足自动转移此处

网友G(2015-11-10):
如果你的程序需要跳转类的功能,使用这个指针就比较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