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S2晶体管的PLC怎么恢复出厂设置

楼主(2015-07-21):
请各位大侠帮我一下,台达ES2晶体管PLC怎么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A:
软件恢复

网友B:
也可以将PLC内部电池取下,10分钟后就是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A:
台达es2有电池,那还真不知道

网友C:
ES2没有电池,现在很多PLC都没有电池了,电池也只是作为时钟的后备电源。
建议你去中达电通官网下载PLC的软件使用手册,看手册是熟悉PLC的第一步。

网友D:
清一下内存

网友E:
就算你恢复了,然而,这并没有什么卵用!换便宜的三菱FX3SA解决

网友F:
应当说ES2有一个大容量的电容,其他的不敢肯定,我手头的ES2是有大容量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