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等价位的步进电机与伺服电机那个寿命长

楼主(2015-07-21):
具体情况是3000左右的东方PK266-02A步进电机与松下差不多价位的伺服,使用时频繁启停,请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
負荷率如果與實際馬力一樣的話壽命應該差不多

网友B:
伺服肯定好(速度,相应,控制方式),东方的东西贵,5相电机被他垄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