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求各位 前輩 伺服速度 同步問題

楼主(2015-07-22):
各位大大 好:
尋求伺服馬達問題,當我有2個伺服滾輪 A先移動100CM B在A移動30CM時進入並移動20CM就退出
而現在有個疑問 因為如果調整A伺服移動速度 B就會不準確在A移動30CM進入 此時我該如果處理???
因為加速度是有斜率的 調整A速度要如何運算B在何時啟動才能在A移動30的時候準確進入???

网友A:
你的伺服B是靠什么触发啟動的,你只说了A移动100CM B点进入。
不过我可以告诉你 用接近开关、还是用编码器来定位进入是精度高的产品正常是不影响的。
接近开关在线订购:www.gerfk.com

网友B:
用伺服反馈的编码器信号比较准。

网友C:
运动控制器比较好做

网友D:
你这中程序叫追剪,如果精度要求高,一般PLC是很难实现的,现在市场上有专门针对类似程序的PLC,台达新出一款PLC有这种功能,基恩士KV有个定位模块也有这种功能,市场上还有一款伺服,驱动器带PLC功能,也有这种功能。如果要求精度不高,可以像楼上的说一样,用伺服输出编码器信号接另一个伺服,但是你这种不建议用这种方法,因为你是让A伺服移动一段距离再让B启动,所以用楼上的可能不适用。
学习工控知识

网友E:
不能将动作分解??

网友B:
用A 的编码器反馈信号,进入PLC高速计数器,A走到30CM(可以任意设定)时启动B定位运行,这样和A的加速度无关了。这种方式我用过,没问题。

网友F:
如果同步不是要求很高的话,6楼的方法是可以的,我也做个这样的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