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请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15-07-22):
[attachment=137594]请大家帮忙这个程序具体怎么个意思,连接的凸轮开关

网友A:
是读模块,具体根据模块的类型判断K?表示什么。K4代表16位从m100开始直到m115 ,m115是最高位,其中m100-m115中是二进制的实数。

网友:
FROM 为模块读指令 K1 为PLC右边的第二个模块 K10为模块的第10个BFM K4M100 读取到M100到M115 K1 为一个单元

网友:
再不清楚可以发给你视屏教学
下载积分:+1(liuye1989)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