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500程序上载求助

楼主(2015-07-22):
大侠们好,小弟有一事相求,
小弟手里面有PLC的源程序,可能会和 PLC里面的 有些不同,可是带注释
从plc里面上载的 没有注释, 请问有没有方法 把 PLC 内的程序上载到 现有的带注释的 程序内呢?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打开你带注释的程序,然后选择联机,选择保存,会提示你是否更新的。然后确定,就从PLC读取后保存到你的电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你带注释的程序,然后选择联机,选择保存,会提示你是否更新的。然后确定,就从PLC读取后保存到你的电脑了。
这个打开有注释的程序,选择 GO ONLINE, 会弹出来一个窗口,窗口上有 几个 按钮,有 ‘取消’‘建立新的文件’和‘选择文件’,选择文件 我就找不到 我想打开的文件,
只能每次都 建立新文件, 只要 在 线下 一修改保存, 联机时,就需要选择文件,不能直接联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