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G120变频器故障

楼主(2015-07-22):
西门子G120-CU240E报警 F1030 如何处理?是什么原因造成?

网友A:
控制权下的生命符号出错
处理:调高 PC 的监控时间或者完全关闭监控。
调试软件中的监控时间设置如下:
通过< 驱动> -> 调试-> 控制面板-> “ 获取控制权” 按钮-> 在出现的窗口里可以设置监控时间,单位为毫秒。
注意:
把监控时间设的尽可能小。监控时间长,意味着通讯出现故障时响应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