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22):
CPU上的6脚接口如何定义的,我用买来的数据线无法通讯,GX developer是不是需要设置的,各种不懂,求大神

网友A:
可参考下图:
[attachment=137597]

如果是三菱的屏9针232与Q02HCPU编程口通讯,就是用这线。
我量了下,我的线是这样的,威纶触摸屏的232接口也应该是标准的,不能通讯,是不是GXdeveloper哪里需要设置啊?
  • 下载积分:+1(xingzb2)
  • 特别提醒大家:

楼主:
    谢谢,我试试!~
    小侯

网友B:
    可以前往威綸的網站下載PLC連接手冊

    http://www.weintek.com/Download/PLC_Connect_Guide/cht/PLC_connection_guide.pdf
    谢谢!·你的文档帮我弄好了。
  • 下载积分:+1(panda219753) 真是好人!

网友C:
    接线图如附件
    附件: 连接说明.pdf (222 K) 下载次数:78
    自我解救

网友D:
    MT系列   HMI  COM1口   2       3        5     对应 PLC RS232        3      4       5    并 PLC   1和6短接
    谢谢,已经弄好了

网友E:
    杨站长回答错了!
    楼主问的是威纶通触摸屏哟

网友F:
    GX developer不需要设置的
    通讯不上主要有两方面原因:1,通信线是否正确
    2,触摸屏的设定是否正确。
    嗯嗯,是的,已经弄好了,谢谢!

网友G:
    可以肯定的说,你买的线不对,两者的通讯协议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