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三菱PLC高速计数器不够用可以有办法扩展吗?

楼主(2015-07-22):
三菱高速计数器只有六个可以用,我的检测数据可能超过六个。自己也想过办法加两个PLC,两个PLC之间的通讯自己又没搞过。如果不可以扩展高速计数器的话,请教下PCL之间的数据连接,不加通讯模块的话,PLC之间用线路连接理论上应该也可以的吧,一边会占用两个输入和两个输出,做条件转发。感觉有点麻烦,程序做一半就去停下来了。谢谢。

网友A:
可以扩展,使用FX2N-1HC或者FX3U-2HC,价格有些贵。一千多一个。

网友B:
三菱1:1通信加两个485BD
中山木工机械维修

网友C:
3U,5U支持8个高速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