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FX1S程序转到FX3SA出现问题

楼主(2015-07-22):
原来是用FX1S的,1S停产了,改用FX3SA的,程序转过去之后出现定位乱,走完脉冲后,电机立刻停止没有缓冲,声音很大,程序里面的特殊继电器和寄存器都改成了FX3SA的了,还是不行,需要改动程序吗?改动大吗?请那位大侠详细赐教。

网友:
期待大神出现,个人觉得你可以把程序分享出来!

网友A:
FX1S 没有停产吧,FX2N停产了。FX1S 有货的。

网友B:
要注意几个问题,和定位有关的很多M D不一样。
加减速也要重新设置。
然后FX3SA的扫描速度快于FX1S。
根据出错的那部分程序进一步调试才行。

楼主(2015-08-27):
感谢群主,非常感谢

网友C:
定位控制的特殊M、D重新设定一下吧!

FX1S程序转到FX3SA出现问题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