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22):
最近在做一个触摸屏直接通过MODBUS控制变频器频率的程序,通过宏指令把实际的工程值转换成变频器的频率,比如线速度10M/S转换成50HZ,下面是宏指令,在触摸屏上设置3个数值元件,地址分别是LW0,LW1,LW2,LW2对应的数值元件用来显示计算结果,请问怎么把计算的结果写入变频器,变频器主频率给定的地址是0x6203,谢谢。
macro_command main()
short a[3]
GetData(a[0], "Local HMI", LW, 0, 2)
a[2]=a[0]*a[1]
SetData(a[2], "Local HMI", LW, 2, 1)
end macro_command
  • 下载积分:+1(离亭晚)

网友A:
    那有那么麻烦,想必用了触摸屏的话一定也用了PLC吧,我曾经做过这样的控制很简单,只要用触摸屏把要写到变频器的参数输入到PLC的暂存器里,然后通过PLC的MODBUS指令把参数直接写到变频器上就可了很方便。不用做任何转换,读取也同样方便,只要反过来就可以了。不过我用的是汇川的PLC,汇川的PLC有很方便的MODBUS指令,在程序里也是直接指定就可以搞定了。不仿试试我的这个方法,根本用不着难懂的宏指令。

网友B:
    macro_command main()
    short a[3]
    GetData(a[0], "Local HMI", LW, 0, 2)
    a[2]=a[0]*a[1]
    SetData(a[2], "Local HMI", LW, 2, 1)
    SetData(a[2], "MODBUS ASCII", 6x, 1#6203, 1)
    end macro_command
  • 下载积分:+3(mk自动化) 热心助人!

网友C:
    1楼的方法简单易懂,不过楼主好像没有用PLC,学习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cro_command main()
    short a[3]
    GetData(a[0], "Local HMI", LW, 0, 2)
    a[2]=a[0]*a[1]
    SetData(a[2], "Local HMI", LW, 2, 1)

    谢谢,根据你的方法问题已经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有那么麻烦,想必用了触摸屏的话一定也用了PLC吧,我曾经做过这样的控制很简单,只要用触摸屏把要写到变频器的参数输入到PLC的暂存器里,然后通过PLC的MODBUS指令把参数直接写到变频器上就可了很方便。不用做任何转换,读取也同样方便,只要反过来就可以了。不过我用的是汇川的PLC,汇川的PLC有很方便的MODBUS指令,在程序里也是直接指定就可以搞定了。不仿试试我的这个方法,根本用不着难懂的宏指令。

    没办法,为了节约成本,把PLC省掉了

网友D:
    看一看威纶触摸屏使用手册   宏指令章节中 通讯有关的函数 这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