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
三菱PLC与扫码器通讯问题

楼主(2015-07-22):
用232BD与扫码器通讯,读取到的数据要怎样还原成条码的实际数值显示在触摸屏上,期待大侠的指点,谢谢!

网友A:
FX好像没有那样的指令,Q系类可以用DABIN指令。
FX以前用过读条形码,扫描枪接HMI,PLC读HMI地址。

网友B(2015-08-25):
读出来的内容一般是ASC码,比如数字0,读出来是48,数字1,读出来是49,以此类推,对照ASC码表就知道了,比如数字12345,扫描到PLC里面就需要分别存储在5个数字寄存器里面,你在触摸屏上面需要做几个以文数字格式显示的数值显示元件,对应那几个寄存器就可以了。哎,其实我了解的很肤浅,暂时没有感觉这东西有多大用处。主要是一组条码要占用的数据寄存器太多了。

网友C:
字节高低位交换,或者用8位数据,因为传过来每个字符占8位,先存放在低8位,然后高8位,触屏上显示时以字为单位,字节交换指令看看手册吧!一学就会,触屏上也可以通过宏程序来交换高低字节,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D:
用威纶触摸屏啊,直接连接就可以读出来了,而且可以实时传输给PLC数据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