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22):
用232BD与扫码器通讯,读取到的数据要怎样还原成条码的实际数值显示在触摸屏上,期待大侠的指点,谢谢!                  好地方

网友A:
mark 也想知道

网友B:
什么条码枪,一般的话你把协议设置好,RS发个空字符(就是什么字符也不用发),接受你要的位就可以了。

网友C:
条码枪上传的数据一般是16进制数或者ASCII码,剩下的就是用指令转换一下就好了。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D:
请看一上扫码机的通信协议

网友E:
转换成ASCII码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