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计数问题

楼主(2015-07-22):
为什么计数不一样啊,请大家帮帮忙,谢谢了(FX1N系列的)

网友A:
你把后面那个DMOV K1 D0,改成MOV K1 D0再试试看

网友B:
D1 被用到
所以當使用32位時會出現問題
一般為避免此狀況,只會使用D0 D2 D4 D6........等偶數暫存器。

网友C:
D0在其他的地方有用到,再不然关机再看看

楼主:
改成mov的确可以,但是这个DMOV为什么计数错误呢,显示数字有:131073、131074、65538、0、65537、131074、1、65537、65538、131074、1一直这样,其他地方都没有用
下面计数是正确的

网友D:
dmov 是占用32位数据寄存器,即 D0 和D1两个字元件,mov占用16位数据寄存器,即D0一个字元件。当D1中没有数据时显示的内容是相同的,但D1中存在数据时就会出现你的情况。是编程经常要考虑的问题。你可以在线监控D1中的数值。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楼主:
6楼说得对

楼主:
用了D1。。。用错了

网友E:
是你计数器里面的位子是否有错啊
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