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棒子写的三轴程序

楼主(2015-07-22):
老板收破烂收的机器,把里面的程序拷贝出来了,PLC用Q系列的 CPU Q01 一个QX41,一个QY41P,一个QD75M4,一个232模块。连的是三个MR-J2S-B的伺服。触摸屏是用的PROFACE,没拷贝出来。有注释,有些注释是乱码。
下载积分:+5(410627175)
下载积分:+5(刘特斌) 好贴好贴!

网友A:
比较强大U0\G1602是个什么地址

网友B:
那是缓存寄存器直接指定,一般和move dmov 一块使用,
比如,movp k120 U1\G21 就是把120传送到1#特殊模块的缓存寄存器(BFM)21中。和from to 指令意思相近。
下载积分:+5(刘特斌) 真诚感谢!

网友C:
值得好好借鉴...........

网友D:
和运动控制直接的数据交换,有一块区域为两者的共享区域。

网友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