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22):
[attachment=137617] [attachment=137618]  请问朋友们有谁见过或者用过这种线路板,希望提供资料,或者购买链接。这个是编码器同步控制松下A5伺服的板子,现在我要找这个板子,或者替代品。这个板子是国外设备带来的。工作原理是电机带动编码器旋转然后编码器同步带带动伺服控制器控制伺服电机转动。

网友A:
更像是接编码器的转接板

网友B:
我也认为是编码器的转接板

楼主:
是编码器同步控制松下A5伺服的,现在找这个板子,或者替代品

网友C:
这个板子可以自己制作啊。抄板一下就可以了,很简单的

网友D:
看电路,ABZ经过3个光耦隔离后处理,再经过光耦隔离输出AB信号。
NE555芯片和可调电阻,要么是频率调节,要么是脉宽条件。
你得大概说个应用原理吧,跑电路板原理得花些时间。
这个电路自己画电路分析把,要么自己做板子,要么用PLC来代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电路,ABZ经过3个光耦隔离后处理,再经过光耦隔离输出AB信号。
NE555芯片和可调电阻,要么是频率调节,要么是脉宽条件。
你得大概说个应用原理吧,跑电路板原理得花些时间。
这个电路自己画电路分析把,要么自己做板子,要么用PLC来代换。

电机带动编码器旋转然后编码器同步带带动伺服控制器控制伺服电机转动。

网友E:
起码应该说什么编码器,编码器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E:
起码应该说什么编码器,编码器不同

设备上的编码器上面没有标签, [attachment=137623]

网友F:
沒單晶的,壞了的話用修的吧,如果是要新品就抄版吧

网友G:
应该是转换板(I/O接口)。如果这块板坏完全可以自行修理。

网友H:
叫做人抄一下,这么小的板,应该200块可以搞定.打样50块,上面的零件大部份应该好找,自己焊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机带动编码器旋转然后编码器同步带带动伺服控制器控制伺服电机转动。
意思就是伺服器的速度给定来自这个板子,而这个板子输入信号来自一个电动机的编码器。也就是伺服器与电机保持一个确定的速度关系,而这个速度关系是可以通过调节电路板上的电位器来实现的。
通过现场的机械设备信息,找出这个对应关系,然后用PLC来实现很简单哟。
抄板也不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