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P与NPN

楼主(2015-07-22):
传感器如果是PNP的是不是说信号被触发就是24v,没触发是0v。还是没触发就断开?
传感器如果是NPN的是不是说信号被触发就是0v,没触发是24v。还是没触发就断开?

网友A:
传感器如果是PNP的是说信号被触发就是24v,没触发是0v。
传感器如果是NPN的是说信号被触发就是0v,没触发是24v。

网友B:
以接近开关为例(直流电源正负极分别为24V,0V):
传感器如果是PNP的,在接近状态,输出点电压接近24V,远离状态下,输出点电压接近0v。
传感器如果是NPN的,在接近状态,输出点电压接近0V,远离状态下,输出点电压接近24v。

网友C:
PNP觸發是24V,未觸發為0V,該PLC點位為0V
NPN觸發是0V,未觸發為24V,該PLC點位為2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