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22):
1,显控触摸屏SA-7A的,不能下载程序,建立新工程型号设置都一致,编程软件是4.0版本的,建立新工程后选择触摸屏型号选的是SA-7A/B这个型号因为选型里面没有SA-7A这个型号所以就只能选带/B的这个型号,选择后设置完成但是链接下载总是提示版本不一致,下载失败,,但是这个触摸屏原来是有程序的将原来的程序上传后看原程序的版本号和我选择的版本号是一样的但是为什么我选择的就不行原来的版本号就行,选的都是一样的。这点我就奇怪了,难道是软件的版本号不支持,搞不懂。
2,显控触摸屏和西门子200PLC通讯不上,有时候能通讯上有时候就通讯不上检查通讯线是没问题的,有时候虽然是通讯上了但是点击相应的功能键,只要一点击马上通讯就中断了,然后就通讯不上了,就要断电后在上电才能通讯,不知是编的程序有问题还是通讯口有问题还请高手师傅指教,该如何判断是触摸屏通讯口故障还是程序不对,请指点谢了。

楼主:
看来显控触摸屏,适用范围小呀,没人气。

网友A:
4.3寸的有遇到过这个下载问题。当时有一个更新屏的软件更新就好了,但我还是感觉怪怪的,一直不用4.3寸的,现在7寸又来了,呵呵.
QQ:532904130

楼主:
显控触摸屏不好玩。

网友B:
显控4.3寸屏通迅口是硬伤,几年前就这样,现在还没改进?????????????

楼主:
显控看来有缺陷,很少人使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