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升降减速用定位控制

楼主(2015-07-23):
有四个光电开关,分别作上升减速,上升停止,下降减速,下降停止,怎么用定位控制,用哪个指令?PLSV吗?本来是用变频器多段速,现要求用伺服,初学PLC求助,手册上都是讲找原点,定位控制一定要原点吗?

网友A:
伺服停的更精准点,光电检测加上编码器的读数,实现位置定位。
如果是变频器就是光电组合。
很用心,谢谢!图中是哪种定位模式?

网友B:
你就把減速點拿掉吧,一個拿來當作原點,伺服的動作你只要給它一個位置,它自己會分配加減速區間,上升/下降停止當作極限使用
有道理,谢谢!如果我用中断定位,减速光电开关给一个中断信号,然后输出剩余脉冲停止,停止位还当极限位,你看这样行不?

网友C:
同意楼上说法,记得设置好加减速时间

网友B:
有道理,谢谢!如果我用中断定位,减速光电开关给一个中断信号,然后输出剩余脉冲停止,停止位还当极限位,你看这样行不?
不用留中斷了,加減速時間設定好就可以了,留下來的減速點是要當原點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