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23):
各位大神,本人新手,刚接触伺服系统,搭建了一个伺服控制平台,使用的是三菱FX-3U-48M,伺服驱动器是MR-J4-70A,使用Y000集电极输出脉冲控制,Y004控制方向。
1、今天接通电源后发现,伺服驱动器的反馈累计脉冲总是在一个范围内来回跳动,例如在1000-1005之间跳动,但是并没有给使能信号,PLC也在STOP模式。请问大神这是怎么回事啊?
2、PLC打到STOP模式,使用MR-Configurator 2监控,发现伺服电机总是不时地正反转,也有输出转矩,另外还有一定量的滞留脉冲;把PLC打到RUN模式后,还是上面的情况,而且滞留脉冲更多了,请问这是因为干扰吗?
以上情况PLC均没有发出脉冲,同时也没有使用伺服放大器驱动电机。
请各位大神帮忙解决一下,谢谢啊!
(研究了半天,没明白怎么加图片,只能以附件形式传上来了,各位帮帮忙啊  )
[attachment=137624] [attachment=137625] [attachment=137626]

网友A:
接上电机就好了。
您好,感谢您的回答,电机之前一直是接着的,不过是空载,反馈的累计脉冲也是一直跳动,另外还有输出转矩,肉眼看不到电机转动,但是实用软件检测会看到不时的出现轻微转动,截图上有;请问这可能是哪些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B:
我觉得是零点漂移,驱动器参数没设置好。
感谢您的回答,请问零点漂移主要和哪些参数有关呢?小弟也是刚接触伺服,不太清楚具体会出现哪些问题以及相关问题的处理、、、

网友C:
接电机,看参数,还有就是PLC上你要设报警后脉冲数清零的步骤! 不然后果很严重!图片我就不传了,
感谢您的回答,PLC上设报警后脉冲数清零的步骤是指输出连接到伺服放大器CR端子吗,清空滞留脉冲用?另外之前的几张截图都是带电机空载运行的,出现这种情况会有哪些原因呢?谢谢啊

楼主:
电机接上了,上面几张截图都是带电机的啊,可是为什么会都波动这么厉害呢?

网友D:
很深奥,关注和学习中。

网友E:
我认为这是故障,首先要查找接线是否错误。再就是程序是否正确。
于英剑
孤独前行

网友F:
是位置控制,那有可能是干扰的,接地试试,然后驱动器设置滤波参数试试
十一月

网友G:
现场环境振动大么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lishunlong86

网友H:
先将伺服使能ON,测试下机械共振点,把共振点抑制掉,再向上调整增益,模型环。没有上使能参数波动是正常的,无需担心。

网友I:
J4分辨率太高,不太好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