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系列CPU报警,,SM1一直接通复位不了,

楼主(2015-07-23):
Q系列CPU报警,,SM1一直接通复位不了,程序是一台已经运行的成熟程序,,请问硬件接线那里会影响CPU报警吗
接下来见朕骑妓的时候到了!!!!!!!!!!

网友A:
坐等答案

网友B:
硬件一般不会出错,你查看一下空位上是不是你们也接线了,

楼主:
谢谢 我查看看,,,
接下来见朕骑妓的时候到了!!!!!!!!!!

网友C:
硬件问题!

楼主:
一般是硬件那个部分出问题了,,,
接下来见朕骑妓的时候到了!!!!!!!!!!

网友D:
虽说是运行成熟的PLC,但是也是有可能是由于机缘巧合,造成程序中出现PLC无法处理的,或者运算错误的地方,我就遇到过。你还得看看除了SM1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警报发生,SM1一般是PLC自己各种错误的汇总输出。再检查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