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23):
[attachment=137627] PLC型号为西门子224XP,编写了一个简单程序,想利用高速计数器(HSC0,模式9)测编码器脉冲,程序如下。编码器一共有5条线,A、B相分别接到PLC的I0.0和I0.1上,电源线接直流24V,屏蔽线没接。运行的时候,当编码器轴旋转时I0.0和I0.1灯不亮,状态监控表内HCO的值始终为+0,这是哪里弄错了么?目前可以肯定的是编码器是好使的,因为我用HB961能测到编码器输出脉冲数。求大神帮忙分析一下,感激不尽!在网上搜了一下,有人说编码器输出要接上拉电阻再接PLC,是这个原因吗?

网友A:
电平对不对,脉冲方式对不对?????????

网友B:
看下编码器输出是PNP还是NPN的,西门子只能接PNP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编码器输出是PNP还是NPN的,西门子只能接PNP输出的。

编码器是以前的  说明书已经不见了 知道型号 可是网上查不到说明书 只知道后面带个C应该是集电极开路输出  怎么辨别是NPN还是PNP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平对不对,脉冲方式对不对?????????

问题解决了 原来编码器是NPN型输出 将1M接L+ 问题得到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编码器输出是PNP还是NPN的,西门子只能接PNP输出的。

问题解决了 原来编码器是NPN型输出 将1M接L+ 问题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