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w要用什么软件打开?

楼主(2015-07-23):
用WORK打不开,应该用什么软件?求指点

网友A:
用GX-DEVELOPER试一下

网友B:
GXW文件是 GX-WORKS2软件编辑文件,只好用GX-WORKS2来打开。GX-DEVELOPER编辑文件为GPPW。如果用GX-WORKS2无法打开,有可能是版本过低或是由GX-DEVELOPER转换不完整。可试试安装新版本,现在官网发行GX-WORKS2 1.531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