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二维码

楼主(2015-07-23):
请问各位大虾:
西门子PLC能不能识别二维码???

网友A:
我要想知道?

网友B:
不知道哦
没有所谓失败,除非你不再尝试。

网友C:
如果您的西门子PLC可以安装安卓又有摄像头,那么二维码肯定是可以的。

网友D:
1.PLC要有通讯功能
2.二维码要用条码枪识别,把数据发给PLC就行了。用PLC识别二维码?有什么意义?

网友E:
plc肯定不行,要用带通讯的扫描仪,通讯读取

网友F:
二维码扫描器返回的是ASCII码(跟条码扫描一样),通信方式一般选RS232

网友G(2021-11-11):
详细案例:
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21099627
下载积分:+1(行车不规范) 好贴好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