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23):
两台S7-200通过PPI协议连接,分别用PPI线、MPI线连接,都连接不上,用PPI线连接时弹出“PROFIBUS网络上存在主站,当前设备不支持,请选择一个多主站设备重新连接”,然后就用MPI线的PPI协议来连接,读上来两个PLC的地址,分别是2和3,但是按确认后,却弹出“无法建立与指定地址的连接,可能是无效地址或不存在的地址”,也是连接不上(MPI线的MPI、PROFIBUS、AUTO协议都试过了,直接弹出通信错误),下面两图分别为弹出来的画面,这是什么情况,怎么解决

网友A:
电脑读程序需要原装通讯线
关键是我连接单独的S7-200和S7-300都可以通信得上

网友B:
200能做DP总线的主站?
不好意思,打错了,是通过PPI协议连接的,有解决办法吗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C:
关注下,不是很懂。

网友D:
PC PG里面要选PPI高级的,好像是,你试试。

网友E:
这个需要原装的数据线,平常的不可以,要么只能通讯,要么只能单个监控!我做过实验的。

网友F:
要是单个能通讯正常,就不是线的问题。注意两个PLC是否都是新的(里面没有程序的),否则开关设置到STOP(这样200的通讯口被强制成PPI协议),你先单独的连接两个PLC,给那个通讯口设置成不同的地址,相同的波特率,然后再试试吧。